技嘉板子CPU没供电

楼主(2011-04-25):
上CPU没供电,,空板时内存供电,,1.8,一上CPU就被拉到1.3了,,是哪的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都换过了

网友:
不上CPU有时CPU有电压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上好像是有0.4左右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仔细查查MOS管,还有IC吧

网友:
几组VOR....MOS都换

网友:
CPU没供电,先修U供电,然后再去查内存供电

网友:
楼上的。。。貌似先修内存。。。最后在弄U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像的内存供电,先于CPU供电吧

网友(点评):
哦。哈哈,看来是我错了。我以为是U供电先于内存供电呢,

网友:
先修内存啊。要不就是桥问题吧

网友:
不上U内存电压正常不,是的话先搞U的电压呀

网友:
先内存的供电 在桥的供电 在U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