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修复三星R70进水一例

楼主(2011-04-25):
此机器客户拿来时说是进水的,拆机后他细观察待机芯片MAX8734处有少量水迹,将其清理后通电没待机电流,量待机电压没出来,由于此处进水且引脚有腐蚀现象,所以直接将此芯片换掉,但还是一样没待机,量开关处只有1点几伏的电压,此时开始查8734的工作条件,发现R273一端与主供电断线,将其连接好后出现待机电流且可以开机,但电流至0。4几就不动了,明显CPU没过,测量主板其它电压、CPU复位均正常,此时怀疑问题可能出现在桥上,因为南桥距待机芯片进水处较近,于是加焊南桥,此机电流可以跑到1。4几了,但会在0。4至1点几之间来回跳变,电流变动幅度较大,明显不正常,但这更验正了南桥有问题,本想直接将其换掉,但此时没有此芯片,于是想想先重新植珠看看,没想到做上去之后电流跳变正常了,接屏后正常点亮!

网友:
珍贵的经验

网友:
兄弟 不知道你有没有烤板  我估计要是烤过板子的话 都不要重新植球!

网友:
楼主很强大 可是这样的问题一般清理后烘两个小时也会好吧

网友:
进水本子,我一般都先洗掉明显的氧化物,丢到烤箱里面烤个几小时,再通电、维修。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像什么进水的,无显的,先扔烤箱烤一下。

网友:
学习了。。 以后 知道了

网友:
应该先把主板上班的水分全部弄干在通电测试修理吧。

网友:
电阻R273是主供电连接SHDN#信号的 、是总开启信号电压开启!

网友:
请问楼主,MAX8734有那些工作条件啊?

网友:
一般清水还没有多大问题,可乐就比较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20脚主供电
17脚辅助供电
18内部产生基准电压
3、4、6、12控制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当时看看主供上没什么水迹,只有8734一边的引脚有稍微有点腐蚀,所以就没有烤直接就维修了,如果真是如你所以去做的话,可能就能省很多事了

网友:
楼主修机比较上手啊

网友:
兄弟现在太牛了啊,我来顶下

网友:
这样说来是进水引起南桥锡球氧化?虚汗?~·

网友:
兄弟你的思路不错佩服

网友:
电流如果没有过0.6以前一般的问题可能都出现在哪里啊

网友:
没有SHDN#信号,就相当于芯片没有工作,出不来待机电压,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大多数情况,进不在桥旁边的,取下桥重新植球就会OK,桥坏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进水的机器都不好修,楼主是非常幸运的,我就没你那么幸运了。

网友:
烤考就好了  麻烦了

网友:
进水到南桥一般都挂了!我一般都是直接换桥了

网友:
高明 诸葛亮在世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一直才都是这样认为了,当初因为没有这个南桥所以才想着重新值珠,没想到最后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