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小白的经验[4灯改2灯]

楼主(2011-04-25):
经常遇到好多师傅想知道4灯的高压条怎么改装成2灯的;具体的改发我就不一一做介绍了,各有各的改法;
  说说我这几天遇到一个由一体机的屏拼装的显示器;是2灯,高压部分线圈和8爪的8008都烧毁,修好成本比改装大的多;所以就动手改装,用2灯的高压条吧!由于他的一体版是供电16.5V的,装上后供电高的多,芯片疯狂发热;没办法就用4灯的改装成2灯!12-20V通用条,装上后,只用其中一组线圈哦[[注意了!用2组的会出现好多师傅所谓的出现的屏暗的故障哦!因为用2组线圈灯管会只亮一半!用单组,空一组线圈!]
  这里去问题出现了!用其中一组线圈!空的线圈随着时间发热剧增!后来在空着的线圈的2组灯口加入假负载用200欧电阻,热的减小!

  所以好多的为了省事坏灯管懒得换的,不管是去掉保护,改成2灯也罢!时候要注意下线圈的热量哦!用双线圈其中的一个对组的不存在热量,但是亮度要大打折扣!

xiaoyun -2

网友:
把那组空线圈拆了会怎样呢

网友:
上次 一个顾客给40元换灯管(这价格?地球有人换么:?——)
我就想找个蓝色电容并联,
结果还是3秒以后保护
我就放弃,给顾客了

网友:
那你就别接啊……

网友:
看不懂,说得太不详细了,楼主能详细说一下改装过程吗

网友:
我也想知道.把空的那组拆了行不行呢?楼主

网友:
是啊  楼主说清楚一点啊

网友:
不详细  不懂

网友:
空的线圈发热:买到劣质高压条了。这种条子没有输出级的高压电容,也没有平衡保护。空载时,输出高压成倍增加,线圈因打火而发热。
200欧电阻:对于上千伏特的高压,200欧电阻无异小孩过家家。之所以能减小发热,是由于端电压短路不再打火,但输出级的损耗将会增加。线圈虽然不热了,但功率管变热了。
反正没有保护,还不如直接摘掉一组输出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拆掉不行了,因为主控内部设计有反馈检测。

网友:
在灯管接口窜几个高压陶瓷电容 估计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