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处对地接了个稳压二极管,击穿了,可不可以不装,进 ...
接口处对地接了个稳压二极管,击穿了,可不可以不装,进来看详情

楼主(2011-04-25):
一台
笔记本
,用电源无法开机,经测试,从笔记本适配器接口出通过一个电阻对敌接了个稳压
二极管
,然后就通过电感,P 沟道场馆开始了保护隔离电路,他这个是输入端接了个稳压二极管,应该可以不要不,并不是保护隔离电路当中的,就是输入接口出对地并了个稳压二极管,输入是19V 的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这个应该不装也可以吧。

网友:
这个稳压二极管可以不装,但是这个管也是比较好找的。

网友:
应该是19V 的稳压管吧,我这料板上没有,

网友:
这个二极管的作用应该是起到防反接电源的作用吧?有待高手指正!

网友:
高手们,这个是不是可以不接啊,再次期待,谢谢老师们。

网友:
稳压二极管可以不装的,但是如果出现大电压的话会烧坏机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