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显卡数据位报错

楼主(2011-04-25):
  一个杂牌7300显卡,开始为点不亮,检测到显卡有滴的一声,加焊GPU,可以点亮,用软件测有以下错误,四片显存全都加焊过,没问题。也没有掉件断线,大家看一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
查一下地址线有没短路或阻值变大的.

网友:
问个愚蠢的问题,请问地址线是在哪里能看出来的,呵

网友:
请知道的朋友们明示一下

网友:
从作加焊一般不容易好,好了也用不住。

网友:
看GPU磕角没有 磕角得就别修了浪费时间,外观完好拆A区一个显存显卡打GPU对地阻值看看地址线是否正常

网友:
测地址线一定要拆显存吗?

网友:
最好显卡图片也发上来 右边上部分出错 GPU没焊好或显存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