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0“液晶维修一例

楼主(2011-04-25):
      今天接修同行联想20”液晶一台,说是打雷坏的,拆开检查,场管07N65GX击穿,S极接的0.4欧姆电阻烧断,我换场管,一般都换驱动块,驱动块是LD7576,没有同型号的,有7575,在论坛上看帖子,只是把一脚的电容,换成10K的电阻,换掉所有的坏件,电源修复,装好,整机修复,实践证明,用7575可以代替7576,一点小经验,省的同行找件麻烦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是10K吗?我怎么听说是100K。LZ最好搞清楚,以免误导新手。

网友(点评):
PDF上标准设计是100K 视机型不同,我试过68K-100K均可。 楼主可能搞错了。

网友:
能配上图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