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山寨IPhone4 手机问题,高手看下

楼主(2011-04-25):
电池充电的时候
手机
很热,有时候电池是满的,打个电话就自动关机,然后又自动开机,电池就没电了,不知道是电池问题还是手机问题,请高手 回答下问题,还有就是手机充电的时候也显示正在充电 ,就是充不进去,拔了充电器,电池还是一格电都没有?
手机

网友:
咱们都是玩电脑的。手机不懂啊。

网友:
换过电池没有 不行刷机,或者换电源模块

网友:
我有主板卖你把

网友:
换过电池试过了,也不行

网友:
主板多少钱?

网友:
王志佳
的帖子
有可能是充电芯片坏了,有的板子有充电保护芯片,那个坏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依楼主所说情况,电池坏的可能性较大!先更换电池看看!(充电时,发热,象是电池内阻增大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