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机南桥待机发烫!

楼主(2011-04-25):
一台IBMX32机待机南桥和网卡都发烫,无法开机,电流有0.4A,量各大电感除了1.1的CPUIO阻值为70欧其余都有3,4百欧,待机5,3.3,1.2都正常心想开机发烫有可能少电压待机发烫应该是不谈,下掉NB网卡还烫好也摘掉,待机电流正常,也没那烫了,上桥,还是烫,肯定这个桥不行,在一块好板子上拆了块82801DBM非常小心装好还是烫,平时修机感觉DBM有5,3.3和1.5V的待机,会不会少了一组待机电压也烫?求教兄弟们X32的机子是不是待机有1.8V和1.2V,还有这个南桥它为什么待机就那么烫呀?

续:1.8V确实没有出来,在这里我不确定1.8是待机电压还是开机才有,电容撬起来,换,都试过,MAX1845(也在原板对换)供电4脚16V,21,25一个4.9一个5V,11脚开启为3.3V,1.8MOS管2为0V,4为5V关断状态,感觉1845工作条件大体有了,但11开启信号是不是低了,因为它1.2开启脚为5V,再从这个方面找一下大家觉得对不对呢?

网友:
{:4_81:缺电压应该不会南桥发烫的

网友:
重新植球南桥

网友:
昨天刚修好一块同样的  不过我的是北桥问题   还有黑胶呢

网友:
缺1.8V导致南桥发烫,

网友:
你的1.8V肯定没出来呀,和南桥没关系了,检查1.8V吧

网友:
1.8V的滤波电容去掉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差1.8v那不就是跟T40的MAX1631一样吗

网友:
1.8伏???????????

网友:
缺1.2还是1.8啊,缺1.8应该不会吧

网友:
南桥发烫也不一定就是南桥坏了,可能是哪个电压没起来,使得南桥工作不正常,才发热。

网友:
南桥后面的原件有没有坏掉的啊

网友:
少电压,修1.8M吧

网友:
屏线接口旁边有一个 1.8V的供电 你看看有没

网友:
我这有一台告待机电压都有,就是开不起都不知道怎么下手去查。

网友:
我都快晕了,MAX1845的什么条件都正常,5VVL,升压电容,11脚开关3.3,就是一点电压输出也没有,DH0V,DL5V关断状态,请朋友们指个方向先谢了MAX1845和双COMS管我都对换了肯定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