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板故障问题~~~(初步怀疑)

楼主(2011-04-25):
电脑启动自检时画面上面。。感觉好象卷在一起了。。。下面还可以看到。有时候进入系统时。。有类似于花屏现象。就好象调色板的那种感觉。。。而且颜色还不断变化。。。进如到操作系统桌面一切正常。本来以为显卡。。把独立拿掉。。用集成还是那样。而且如果开一段时间机子。。在启动就没有了。。如果放了几天。。在起动。。尤为严重。。。想知道这是哪里毛病???谁遇到过??

网友:
什么样的cpu

网友:
AMD的U。。这个跟CPU有关系??

网友:
没人帮助一下吗?

网友:
有米有怀疑是你显示器的原因呀

网友:
换个显示器??

网友:
显示器的问题,我好像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一般不是显示器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感觉是内存问题

网友:
感觉是内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