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 AT3进水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1-04-25):
放假后来上班,同事接了几台进水机都没有修好.接手HP这台机子,主板右下角进水严重,同事已经做了清理.PCB已经断了很多线.补线后发现无3-5V查电路图,图纸上用的是MAX8778而板子上是ISL6236,找到ISL6236的图纸,感觉引脚定义都一样的.查19V供电有的.ON1和ON2是用的ISL6236自身产生的5V做开启,但是ON1和ON2开启电压都为OV.而ISL6236的3脚有5V电压.跑电路发现PR178已经不知道那里去了.找个电阻补上后.3-5V都正常输出.接上开机面板,按下开关无反应.看了一下HP的上电时序,按下开机键后.EC会发出S5ON信号,跟着S5ON信号查下来PR60一端有电压一端没有,按下开机键也没有.换掉PR60后.机器正常触发@!很是不喜欢同事处理的进水机,只知道洗刷刷,又不注意主板上的元件.这机麻烦了好久

网友:
楼主很细心,能查到ON1,ON2基础很不错了
进水的主板很容易发霉,被洗掉件了很正常了

网友:
你的同事和你比那不是一个档次的啊  哈哈

网友(2011-11-24):
楼主这个还好后面没有什么大问题呀,进水的板子掉东西很正常我一般都在洗之前搞个图片,不然到时候不好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