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3 触发即无待机。去掉Q59可以上电显示进系统,但是死机。

楼主(2011-04-25):
如提:IBMT43 触发即无待机。去掉Q59可以上电显示进系统,但是死机。

Q59在板的时候量控制脚BPWRG 为3.3v
触发之后就没有了

1989也换过了。。。。。   12  34   56  78脚短路的方法也试过了////  请高人分析一下。。

网友:
死机  南桥的 问题 比较多的

网友:
过温保护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是跟温度这里有关,但是找不到原因。。。南桥是很烫,不过好像FBM的南桥本来温度就高的啊、

网友:
首先考虑南桥吧

网友:
换南桥把。

网友:
fbm 很烫 还考虑啥啊  直接换  不要想别的 这个桥 很容易坏的

网友:
先换南桥试试。不行的话还是要看看Q59的相关电路

网友:
换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