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号,错误691

楼主(2011-04-25):
691是域上的用户名或密码错误。昨天接到电话一个顾客家有两台电脑,一台可以拔号,别一台不可以,错误代号691。我让他先把能拔号那一台机器宽台连接断开,过五分钟再用别一台,之后就可以正常拔号了。因为时间太短,宽带连接一下没有断开,电信服务器那以为这还在上网,就不能拔号
电脑

网友:
学习了,受教了

网友:
可以两台机子拨号上网?
设置一个路由不就得了吗?

网友A:
691的问题 有部分是电信刷新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