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1-04-25):
触发电路的五个基本工作条件:
1.三端稳压管要输出待命3.3V。
2.电池要有2.5V-3.3V电压。
3。COMS跳线要有2.5V-5V电压。
4.32.768KHZ晶振要起振。
5。触发开关要有2.5V-5V或者0.9V电压。
以上条件都正常的情况下要怎么维修?

网友:
换一个I/o试试吧

网友:
换个IO试试,如果不行再找供电,NB

网友:
你是什么IO

网友:
楼主一定是书上看的吧?RMSRMT# 这个那?

网友:
都正常剩下的就是IO和南桥的问题了,有的是IO控制,有的是南桥,自己多看资料吧!~

网友:
错了,是RSMRST#

网友A:
关于不触发的 或者触发掉电的 我现在基本上都秒杀, 至于不跑马的,哎,无头绪呀

网友(2015-04-22):
满足了你的那些条件,就按开机时序检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不触发的 或者触发掉电的 我现在基本上都秒杀, 至于不跑马的,哎,无头绪呀

请问掉电的主板你有什么心得吗?可以分享下吗,我正在修个掉电的板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不触发的 或者触发掉电的 我现在基本上都秒杀, 至于不跑马的,哎,无头绪呀

做等啊 !不出发你是怎么秒杀的啊!

网友:
按开机时序检查嘛,其它待机条件都正常的情况,还有一个待机条件就是RSMRST#是为高电平3.3V,可以在IO脚位上测量,若一直为低电平就不正常,该信号是告知南桥待机好的信号,得不到此信号就会不触发,若有那就按开机时序检查了,若是IO+南桥的开机,就要检查开关针到IO是否有高低高的跳变,若正常就要测量IO是否发出高低高的跳变到南桥,若正常,那就要测试南桥是否发出持续低电平信号给IO了,若正常,那就要测量IO脚位是否发出低电平信号给电源接口14脚拉低绿线的电压

网友:
现有待机条件,在有 触发信号!

网友:
IO 或南桥啊

网友:
LZ还是按5(待机条件)+3(触发信号)来维修吧,5(VCCRTC、RTCTST#、32.768、3VSB、RSMRST#)+3(PRWBNT#、SLP_S3#、PS_ON#)

网友:
触发信号!触发信号!

网友:
应该是IO 和南桥的问题

网友:
查南桥到IO之间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