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系统,不显示桌面

楼主(2011-04-25):
电脑可以入进系统就是不显示桌面,进入安全模式也是一样.调出任务管理器,发现里面没有EXPLORE这个进程,重新打开也不行.重别的机器上拷出一个在优盘,用优盘进PE,把文件拷入电脑C:\WINDOWS\SYSTEM32下即可.
Windows

网友:
电脑中毒了,进系统后,添加一个explorer.exe进程,就可以看到桌面

网友:
要是我 直接重装一次

网友:
嗯,都中毒了还是干脆点的重装一下的好。

网友:
嗯重装好~~

网友:
别动不动就重装,唉,

网友:
中病毒了啊 重装系统.....

网友:
=。=!!! 有的新建可以用 有的建了重启后还是没有。。。

网友:
直接重装系统..

网友:
很明显,中毒了啊

网友:
很明显重装系统是可以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还搞的那么复杂。重装系统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中毒了 重装吧

网友:
还是重装系统好。

网友:
一半一半吧!!添一个explorer.exe进程。和重装系统一半一半吧 看个人!

网友:
C盘格式化重做吧

网友:
应该是重装系统

网友:
不想重装就有一键还原撒

网友:
在我们这里你如果是把文件给它考进去了好了 ,收不到钱的。还是一个系统20来的快 ,这年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 哥们别跟钱过不去

网友:
中毒了吧啊 汗

网友:
重做个系统吧.很简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是没什么重要的数据就重装系统吧

网友:
是不是隐藏了。右键-排列图标-显示桌面

网友:
郁闷,重做系统都知道。不显桌面,不一定就是中毒,也有可能是文件损坏,或丢失。我只是分享一下,解决的方法而已,太郁闷了。

网友:
重装系统吧

网友:
不重装又怎么办呢

网友:
还是重装 速度点    多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