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M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1-04-25):
昨天收到一台F41M笔记本。故障按开机键,电流从0.01跳到0.03,笔记本电源指示灯亮,拆机后测3V和5V待机都正常。开机键有15V电压。看电路图后找到EC的输出,也有变化。就是不能让其它电压工作。我想是不是BIOS给锁死了啊。就把BIOS电池拿了下来。测电池为1.7V。在主板上为0.5V左右。感觉主板BIOS供电这一块好像有短路的。
测主板BIOS电池的正极对地1007.这点应该无穷大啊。
接下来就把后有和这点连接的都断开。发现在断开一个进南桥的点之后。正极对地正常 了。

找到原因后干下南桥。换上新的(新在别的板子上拆的)。
上电测试。电流0.6A。呵呵。正常了(没上内存)

网友:
这机子EC不触发的也多

网友:
解决了就好,我遇到的问题好难搞啊

网友:
这种一般就是EC,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