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上网本不通电

楼主(2011-04-25):
ASUS用示波器可以正常开机  用它本身适配器不能开   查适配器电压正常  咋回事哦  接口也是好的  郁闷

网友:
是不是电源坏了啊

网友:
就是啊,先换了再说啊,

网友:
电压量着正常,不一定没坏啊,换个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换个 适配器 试试 才

网友:
肯定是适配器的问题吧

网友:
你是示波器开机还是稳压电开机阿,示波器还可以当适配器的吗

网友:
你插上电源量主板上有没有19V。

网友:
那也是适配器坏了,适配器有电压,无电流。

网友:
示波器,可以当适配器用的吗:那就只能先换适配器啦,有单测电压正常也不一定就是好的。换啦不行就要考虑主板隔离啦。

网友:
看来以后得用示波器开机了

网友:
你的电源是不是坏的哦。

网友:
遇到很多例了 万能表能量到电压输出 但是适配器是坏的  总的来说杂牌的适配器上遇到比较多

网友:
是用可调电源吧,可能它适配器出来的电压是虚的

网友:
示波器也可以开机啊!换个电源应该就可以了,他原装的电源有电压输出那也不代表他有电流输出撒

网友:
示波器··可以开机?汗

网友:
先换个在说撒    肯定是有问题的啊

网友:
没听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