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10 G86-631-A2的独显 滚动条花屏,该怎么修呀!

楼主(2011-04-25):
DELL 1310  G86-631-A2的独显    滚动条花屏,该怎么办呀!   客户来时候是花屏   ,显存显卡都做过了,现在显卡显存都做过 了不花屏了  就是进系统时候  滚动条出现花屏... 求救!!

网友:
应该还 是显卡的问题,换的新显卡 外接ok的,上屏就花,取下显卡 再值球就好了。

网友:
还是换新的吧,安全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还真有这怪毛病

网友:
看看显卡周围有没有断线

网友:
换新改良显卡吧

网友:
我遇见过,做个系统好了。

网友:
问下631的改良版是啥啊?

网友:
应该电压低点吧,发热量也没那么大

网友:
你用2010年的631 绝对没问题是

网友:
接着换显卡了

网友:
进系统时候  滚动条出现花屏像是显存问题吧,这显卡可以重做好几次也不太会坏的,楼主还是换换显存试试!!!

网友:
换屏线试一下 有可能好

网友:
显卡坏了。换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