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TR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1-04-25):
求助:华硕F8TR不触发,测量结果如下:
待机电流0.01A,正常好像要0.1A左右。
RT8203的18脚的+5VAO和25脚的+3VAO已正常产生

EC工作后相关脚位电压情况如下:
晶振用示波器测试是OK的
AC_IN_OC#低电平OK的
LID_SW#高电平3.3V是OK的。
PM_RSMRST#_EC给南桥的信号是高电平OK的。
待机时EC发出了VSUS_ON开启了四个电压+3VSUS、+5VSUS、+12VSUSO、+1.2VSUS,同时它收到了SUS_PWRGD。
开关电压是3.3V,到EC电路连接正常,测试EC不发信号PM_PWRBTN#给南桥,只发了个PWR_LED#亮了一暂灯。
在按开关前BIOS的CE# SO SI  SCK都是3.3V正常,按开关后CE#变成0,不回升。其它三个都变为1.6V左右。
在网上下了几个不同版本的BIOS刷过一样。其中一次VSUS_ON都不发出。
修本经验不足,请有思路的大哥给我个建议。

网友:
按开机后电流变为0.02

网友:
带#号的都是高电平有效的呀

网友:
贴子顶上来,我还在等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谁告诉你带#表示高电平有效的....多充下电在指教别人..
带#表示低电平有效.但具体是高电还是低电得根据此信号的具体作用.比如复位信号就是低电平有效.但不可能一直低电吧.哪样就不跑码了,平时所以还是高电的.只有复位的一下是低电...

网友:
待机电流0.01A是正常的,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刷一下BIOS吧,个人建议请参考。

网友(点评):
同意你的说法,一般BIOS在待机时就有几个脚位有电压,以及BIOS挂在EC上的话,很有可能BIOS参与了开机!有条件的话用示波器测测BIOS的数据脚看看是否有波形!刷个BIOS程序看看,或者是换个EC!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嗯,谢谢小哥哥哈,那复位灯常亮的是不是因为都是持续高电平的原因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台式上经常遇到,是复位是持续低电平...有次还遇到个跑码的845检测卡复位常亮,测PCI复位一直低电平,IDE也是一直低电平.能亮检测不到硬盘..硬盘不转....

网友:
看都看晕了。还是顶下

网友:
null

建议查3 5V Run是否存在短路 经验之谈 没有理论依据

网友:
PM_PWRBTN#要用示波器量的,瞬间拉低再抬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看来图纸这东西相当复杂哦

网友:
EC换了吗?。。。

网友:
开机灯亮了,说明EC/南桥动作了,闪掉就是后级有短路了,这款机器的网卡/NB/SB/CLK都容易NG,排除法。

网友:
你检查休眠开关了吗?

网友(点评):
我在主题贴里不是已经说明是高电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一般用万用表量,很多板都可以量到啊,倒没发现你说的要用示波器量,板子是老早之前的事了,搞不定还人家了。

网友:
LID_SW#
这个是休眠开关吗?  我不知道!

网友:
期待高手的出现阶段

网友:
lid 是否为高,可以直接人为拉低PM_PWRBTN#看看s5有没有出来

网友:
后级有短路,看看后面

网友:
我遇到的机器就是直接换cpu就好了    我遇到很多这样的机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点不明白请指教,SUS_3V,SUS_5V都出来了,难道S5还没出来吗?这SUS_3V,SUS_5V是不是SUS_on管的?而EC要发出SUS_ON 是不是要收到南桥的S3,S4信号才会发出?而南桥要发出S3,S4信号是不是要收到EC的PTN#信号?而现在楼主说EC没发出PTN#信号,而又有了SUS3V,SUS5V,小弟真不明白,请你高人指教,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