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网线打不开网页,而用无线却可以

楼主(2011-04-25):
IBM的X100e用网线连接,连接显示正常,但却没有数据接收,所以打不开任何网页,但用无线网络却都可以。这是什么问题?
PS:还会经常假死在那里。

网友:
你看看有线的MAC地址有没有?

网友:
怀疑病毒造成,但却查杀不出。这是为何呢?

网友:
有MAC地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MAC地址.

网友:
先重做个系统试一下了

网友:
更新下网卡驱动试试

网友:
呵呵  设置一下、、、

网友:
如果不会可以重装下系统、、、

网友:
机子有一个IP地址默认机器,把它换一下,好像是8脚的。

网友:
重新做系统搞定了,虽然不知道是神马元婴引起.

网友:
还有一个黑色的东西很大的那个

网友:
重新做下系统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