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电路问题

楼主(2011-04-25):
我也是个新手,笔记本图纸会看可到主板上就不知道无从下手了,请问和位高师们怎么样按照图纸上说的而到实际主板上也能分得清楚呢?谢谢大师傅们了!

网友:
点位图和PDF一起研究

网友:
我也是个新手,笔记本图纸会看可到主板上就不知道何从下手了,请问各位高师们怎么样按照图纸上说的而到实际主板上也能分得清楚呢?谢谢大师傅们了!

网友:
无从下手是什么意思,是找不到上面的元件,还是别的?元件的话有点位图,比下就知道啦!我在拿闷电路你都懂,主板上你电路应该好分啊!

网友:
多动手就好 !!!

网友:
跑线路多了,就会了。。多跑。。。

网友:
多跑线就知道了

网友:
看多了就好了,刚开始就是这样,图纸直观,一到电路板上密密麻麻一片和图纸上对不上号,都是慢慢过来的

网友(2013-08-05):
是啊  慢慢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