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cn6220 CMOS放电自启动,开机键无效

楼主(2011-04-25):
客户拿来的康柏nc6220按键开机没反应。后打开看到里面有小蟑螂,死活都有,板子很脏发臭,问客户说几个月没用,之前就有时开不了机。接下来搞清洁除污垢锈蚀,然后用表检测无明显坏的地方。装起插电自动启动能进系统,使用正常,以为ok了,关机后按键启动还是不亮,继续拆了排查,依旧没发现问题。上电也还是启动,不需开机键控制,长按开机也不能管机子,不接cmos电池也要自启动,但提示错误162(时间和日期错误)停止。求朋友们给个思路!!!?

网友:
查查 开关到开机 电路  有没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本本正用着,主要看看还有其他故障现象不,我马上查一查.

网友:
应该是CMOS电路有问题

网友:
RTC电路好好查查

网友:
查RTCRST 信号

网友:
还是从开机电路查起吧

网友:
我下午也修了个这本,是别人修过的,拆机发现3 5V的电源管理芯片51020被人干没了,我补了一个,3   5V还是不出,发现51020主供电VIN断线,直接飞到公共点。上电电流直接到1A,量3   5V对地20噢,断开3  5V,没大电流了,但3   5V还是没有。又接了回去,电流1A,南桥巨烫,把南桥拿掉,0.5A了,网卡也巨烫,统统摘掉,终于不烫了,这时去量3  5V,竟然出来电了。高兴的把新南桥补上,发现3  5V没了,先别管楼主了,大家帮分析一下这是啥子原因

网友:
开机按键连接的线路可能有问题!

网友:
康柏很多不插COMS电池会自动开机的。

网友:
南桥RTC电路局部损坏的可能性非常大,建议更换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什么占那个什么巢啊你这是

网友:
开机按键电路没问题,按键我要换了,通电后按起开关按键板上d6003的3脚变化0~3V,1脚3v不变

网友:
bios我刷过F12版的,故障照旧。小电池电路没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