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n lbp2900 激光打印机不能打印!

楼主(2011-04-25):
canon lbp2900 打印机不能打印!
提示:扫描仪错误误!
请关闭打印机电源,然后重新打开它,
如果发生同样的错误,请关闭打印机,
然后与您购买打印机的商店或服务代表联糸,
请向他们提供显示的错误代码和症状
错误代码:E100 000

请问一下,这个是那里有问题呢,小弟查过资料说是激光头有问题,激光头在那里呢?

网友:
激光头在前面板的后面。

网友:
你用什么工具把激光器的传感器按下去试试吧!

网友:
打印机开机有预热过程不??有的话,就可能是激光的问题,如果预热一半就应该是加热组件的问题,温度上不去,如果不预热就更是加热组件的问题了

网友(2011-05-28):
激光器的问题 看看是不是传感器没安好

网友:
激光器没打开运行

网友:
试着先清零   遇到不能打印请与供应商联系的时候第一想到的就是清零  反正清零不要成本。

网友:
要是这样的话,感觉是数据板的问题,原来遇到过

网友:
楼主没有对这台机子做维修前期准备  就是和中医看病一样 “ 望 闻 问 切 ”
确定一下看看是不是在维修过程中导致的 估计激光器的排线没有插好或者是激光器的供电有问题导致 可以仔细排查下

网友(2011-07-12):
E100激光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