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雪点或是条纹

楼主(2011-04-25):
液晶显示器,改换成通用驱动板,本来用不了,在刷写过程序后,在测时没看出什么问题,但是装好后,使用台式主板,在最开始显示时,有轻微的小雪点或是条纹,在显示图像与文字时,有点蒙胧,这是驱动程序的问题还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是。驱动程序不对,继续再刷验证

网友:
VGA线也会出这种问,不过LZ应该不会犯这些小错误

网友:
可能是驱动问题,换个驱动试试

网友:
额   你显示器是接的笔记本还是台式

网友:
液晶显示器为台式的,能换VGA,屏线,或能 代换的,都试过,看来只有再次刷写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