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板问题

楼主(2011-04-25):
一张M/N C.945GC智能网吧版 Ver2.2  开机全部正常。但是设置COMS重启的时候。跑到25就返回C1来回跑。但放电之后就正常。只要设置COMS重启就会出现那问题。BIOS有刷过。内存换过。供电也正常。请问一下。该怎样弄?

网友:
我这边有块坏的cpu,也是经常出现这种现象,比你的还严重,每次开机都得放电,才能点亮,有时候得放几次电才点亮,最后换了一块新cpu上去,主板用了大半年都没事,而那一块坏的cpu留在了我的手里,能点亮的机会越来越少,现在点十回八回都不亮...

网友:
北桥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把针脚刮下,我最近遇到两台都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的不断重启!!到26不动了!!!!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