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80A 开机掉电已经解决,原创,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楼主(2011-04-25):
  联想天逸80A    插上适配器,开机掉电,用电池有时可以开机,本人修笔记本不多,绕了个弯,看了别见笑啊,发上来,希望大家在修这个本时有帮助,上面有几个地方,标出来实测的具体电压,已经图纸,这个图纸我也是从基地下载下来的,不过有些地方对不上,比如说图纸的具体原件,MAX1902 所对应的电感,在实际主板上标号并不是一样!以上仅供参考426091[/attach

网友:
我本想一个一个发上来,但是WORD 格式不支持,所以就打包了,有不足之处还请原谅啊

网友:
希望楼主以后发帖不要打包
直接贴上来

网友:
不够分下啊

网友:
恩哦    学习咯 哦

chinachenhua -5

网友:
里面有图片,好的,我给贴出来,看能行不!
联想天逸80A
故障:
客户送修时,是不显示。不过客户说插上电池能开机,插上适配器无法开机,送修时,电池没有电,无法验证客户描述的准确性,不过还是先按这个思路维修。
维修:
    拆开笔记本,裸板测试,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为0.01或是0.03,而且伴随着有吱吱的声音,感觉好像是漏电或是电流过大导致。 拔下电源,在插上有时电流为0.06,此时没有吱吱的声音,在此测量B+ 为19.06V ,说明保护隔离正常,在测量电感PL6  5V ALWP 、PL7 3VALWP ,电压正常,此时按下开机键,电流瞬间上到0.9左右掉电,此掉电过程只有按开机键的瞬间,掉电后,又开始听到吱吱的声音,而且电流变为0.01,在按开机键,无反应。 起初怀疑是PWM 芯片虚焊,于是加焊CPU 电源芯片,MAX8743,故障依旧。 细想客户描述的故障,用电源不能开机,于是反复测试保护隔离电路,只有几个件,2个P沟道场馆,一个电感,VIN 电压输入端,接一个电阻连接一个稳压二极管,电阻为PR5 上面标识为100,看着指标着100,应该是10欧,但是测量却是1356欧,是不是这出现的问题,于是找了个100,换上,此时待机电流为0.6,按下开机键,瞬间上到0.5紧随掉电,在插配器,无待机了,一测试稳压管击穿,手上没有这样的管子,看了看电路,这个稳压二极管主要起到适配器电源过高时,起到保护的作用,于是就没有放,在插上适配器,有待机了,按下开机键,电流一路上升,Lenovo  出现了,以为好了,刚出现LOGO掉电了,此时电流变为0.03,不过没有吱吱的声音,在此测量B+ 电压只有6.7V ,明显偏低,但是测试阻值,对地不短路,说明不应该是短路导致电压拉低的,有可能有性能不良的原件,于是断开各级负载,电压不变,最后只剩下电池保护隔离电路了,跑跑电路,只有1个电感,一个P沟道场馆,然后就是精密电阻,当断开精密电阻时,电压恢复,此时断定就是电池保隔出现问题,只有3个原件,当然换就要换场馆,一般只有它才会性能不良,更换后,待机电流变为0.06A ,按下开机键,电流上升,久违的联想画面出现,此时不在掉电,装上硬盘,电池,然后开机,可以进系统,而且电池可以充电,至此故障修复。

网友:
还有图片,我在看看

网友:
图片怎么传不上来,

网友:
好复杂哦。下次弄简单点吗。

网友:
看来我们这个等级是看不懂的

网友:
看来楼主不简单啊

网友:
学习了哈  下次不要打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