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865g主板开机跳线

楼主(2011-04-25):
今天在朋友的破烂堆里找到张带铁板的DELL原装865G主板,观察发现三16V 1800电容爆了,拿回家换上,

换好后发现不知道怎么开机,因为接线和普通的不一样嘛!!有没有那个大哥搞过类似的板子?

网友:
INTEL主板开关弄错了要烧板的

网友:
我喜欢镊子一划

网友:
我记得是9#10#就是中间偏左那两脚试试看也可通电测电压啊开机一般有5V另一脚接地的

网友:
你强制开机是是

网友:
就在有口那边上,你看那条有电压就旁边找咯,我以前也遇到过,小问题啊

网友:
饼哥好像发过一个帖子“  DELL主板开机针汇集 ”你搜索一下,DELL的机器把CMOS电池拿掉,插上电源应该会自动开机的哦

网友:
865板,你还要呀?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是哪个

网友:
有些品牌机是比较纠结

网友:
找到饼哥的DELL主板开机针汇集了 谢谢各位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