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l9tm4液晶显示器,感应按键板失灵

楼主(2011-04-25):
收的一台清华同方旧显示器,带玻璃面板,以前换过高压板,买回来时的故障是感应板失灵,回来打开发现显示器是长城代工生产的,通过关系购得一块原厂感应按键板,安上后,感应板有时还是失灵,并且装上玻璃面板开关机、显示菜单建,一点反应都没有了!请教大家到底怎么回事儿?

上图

网友:
建议检查驱动板

网友(2011-12-19):
这台机子总算修好了!

更换了感应按键板、更换驱动板电源管理ic0460sh、购买了高压板,又把灯管换了,显示器背面外壳打了散热孔。

网友:
还有把正面的钢化玻璃也卸下来了!

网友:
大家看怎么样 我认为很好.

网友:
我也没有程序,可以在淘宝买个原厂板(长城代工)70元左右

网友(2012-08-19):
感应板就是电源开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