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很奇怪的问题(关于无线网卡的)

楼主(2011-04-25):
之前一台联想M10的笔记本装好系统之后,发现无线网连不起来,驱动正常,可就搜不到网络,换了无线网卡上去,还是一样,驱动照打,图标也正常,就是搜不到,今天又装了个三星的机子也出现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啊????

网友:
我遇到的就网卡本身和驱动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键盘锁住啦,还是有硬开关。

网友:
是不是在BIOS里把无线网卡给关了。看看BIOS里有没有这项。

网友:
看看开关,像你说的那样硬件应该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锁,开关也开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别的机子可以搜的到得

网友:
回复 网友C:

BIOS里看过的,没有关

网友:
我也遇见过,不过那客户不用无线网卡,就没去管它了

网友:
我遇到过清空BIOS解决

网友:
是不是系统版本的问题,可以换个其他版本的系统试试!

网友:
无线网卡都有开关的。

网友:
有的是有开关的,是不是没有打开啊

网友:
系统版本问题吧

网友:
看下有没有开关和热键 最有可能就是 BIOS里关掉了

网友:
如果确定无线网卡开关已打开,无线网卡的天线也正常的话,把两根线或三根线互换个位置

网友:
没思路,一般多数人碰到的都是硬开关或键盘开关没开

网友:
一般都是无线开关没开起来,还有一种可能是无线的天线断了,不过这种情况很少。我只遇到过几台。

网友:
回复 网友D:

系统换了好几个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一开始就试过了,不行....

网友:
无线开关的线是不是有断的地方。换着试试

网友:
我碰到过插上网线无线网卡找不到网络,拔了网线就可以你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