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TX1000不充电的帖子,以感谢无边大师和于老板的无私帮助

楼主(2011-04-25):
机型: HP TX1000      板号:TT18
故障:1,无线网卡不能识别。
           2,电池不能充电

解决方法:
       故障一:论坛上很多相关的问题的帖子,但是有很多没有明确的答案。对着电路图看看架构,加焊北桥解决。
       故障二:这个问题着实让我困惑了一会儿,结果最后是一个小电阻的问题导致,想知道吗?往下看吧

解决步骤:

       故障一,我就不说了,大家看看图纸里面的主板架构,可以看到这机器的网卡是挂在北桥上面的,设计成这样,没有为什么。看了看之后毫不犹疑的拆机,上BGA.再装上试机,发现以前不能点亮的无线网卡信号灯,亮了。进系统,设备管理器,无线网卡OK,至此,故障一解决,技术含量不高。

      故障二:说事之前,先给自己一栗子吃,由于对IBM的机型情有独钟,维修不充电的时候惯性思维在作祟,以后要摆脱这个毛病……

     别急,想知道怎么修的,先看图:
   图一:隔离保护电路,适配器经过一个电感,一个二极管,一个P沟道场管,就到VIN了

图二:电池放电部分,与适配器工作模式相反,不再赘述了

图三:电池充电部分,
      芯片的工作条件就不说了哈。此次维修监测点:ICTL,  VCTL,  PL9,还有一个,大家先猜猜看是哪里?

维修流程:
无线网卡修好之后,放在那里拷机,结果晚上回家忘了关机,第二天以来,电池充不进电了,晕哦,惠普什么鸟机器,一晚上就不行了,真RD……,一堆脏话!!!
拆吧,笔记本拆装对我来说字不在话下了,拆装中掉件,变形基本呢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三分钟霹雳扒拉拆掉机器,边拆边想……
唉,要是不想多了还好了,结果想了想,还影响到以后的维修思路,晕*……&¥%*&
一开始就量错了地方,当成IBM的机型那样去量,量到了PL10上面去了,百思不得其解,苍天啊,为什么会这样??不是都是好的吗???怎么充不进电??在几个所谓的群里面发帖子了,唉,没人甩哦……。看看无边在不在,没在哦,先留言吧……
等待,思考,过了好几个漫长的世纪之后,吃饭了,瞅了一眼QQ,嘿,无边来信息了。
“你查错了,PL9这边才是充电回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狠狠地拍自己的头几下!!!!…………#%BG&,八嘎,衰,没看仔细图纸……
再量,ICTL:0V   VCTL:5.4V,数值对不对?肯定不对了啦,断电,量阻值,正常啊,换充电片子了,好在店里面备料都有哈,换上去再看?不对,PL9还是没有充电电压…………,我倒,拆掉电感再量充电管的控制级,电压有啊,怎么会??
唉,找吧,看看MAX8724E的PDF先,找不到哦,又开始在网上跟同一期的兄弟们要图纸了,呵呵,于老板回话了,图纸来了……
E文的,有点头大,没办法,看吧………………
一个的看他的定义和工作条件吧,嘿,不是17脚,CELL吗?
图纸上也有标示电压定义啊,这个脚是电池的电芯检测脚了,赶紧测一下啊,没电压,怎么可能啊??没电压标示电池没有被选中啊,电池没被选中怎么可能会充电呢?
这个脚位上的电压怎么来的??

赶紧量,PR83,PR184,电压正常啊,PR198没电压??CELL-SET:3.3V,也正常啊。问题就在

这一块了,小样,看我怎么治你,杀!PR198,不知道多大的阻值啊,算了,看着顺眼的,不要太大的,换上去再说吧,
换上之后,呵呵,17脚上面有电压了,虽然只有0.4左右,哈哈,没问题了。再量PL9,呵呵,8.7V,电压来了,装机,进系统,再开机,哈哈,能充电了
故障解决咯。

呵呵,问题不大,对于老鸟们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可是因为头一次碰到由于CELL脚引起的不充电,所以罗嗦了点,而且也想借此机会分享给各位,同时感谢无边大师,于绍丰于老板的帮助!

真想改行做写小说的,可是写出来的书大概没人看吧^_^

网友:
佩服!萧兄,写的不错的吗

网友:
两个丰哥都是我的偶像啊。修的不错,写的也不赖嘛。有一帮同学还是不错滴

网友:
以后还要前面几个哥多多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丹君,你才是真正的高手,我服你了,呵呵,分析线路是我们那一起里面最厉害的了
有时间还要多向你请教啊

网友:
PR198看图片是O欧电阻,PQ7导通后,17PIN不就0V吗?

网友:
邓老板,无线网卡不能用,干北桥,干的很漂亮。
可是不能充电,换了个电阻,那不还是低电平吗???是不是写错了啊,还是我没理解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电阻是个分压电阻,如果为0怎么会有电压分出来呢?对不对
而且,0电位跟低电平不是一个概念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会吧,PR83 PR184才组成分压啊,你换的那个不是O欧姆电阻吗?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感到很疑惑,只是换了这个电阻,就有充电电流了,而且用O欧电阻的时候17脚上没电压,换了就有了,

网友:
楼主 CELL_SET为高3.3v 管子导通了 17脚为0正常啊。你换了个电阻,所以17脚有电了。不过你可能没找到真正原因。那就是CELL_SET3.3v不正常!
再说CELLS不是选中电池电芯的。而是设置电芯数量的
  CELLS :Cell Count Input. Tri-level input for setting number of cells. GND = 2 cells, open = 3 cells, REFIN = 4 cells.
================
充电电路我也没好好学过。唉。没时间。

网友(点评):
有时间你就关注 美女

网友:
因为这个机器的无线网卡是走的PCI-E总线 你做北桥好很正常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恩,按照道理是这样,但是如果PR198不是一个0欧电阻,分出来的应该是有电压的,可是我换成了一个正常的电阻之后,就有电压了,
CELLS是电芯选择脚位,可能是我没有描述清楚了,看图纸上的跟你分析的一样,但是如果是0欧电阻在哪里,17脚为0点位的话,L9确实没有充电电流,所以,这就是一个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地方,换成了正常电阻就OK了
谢谢饼哥关注……

网友:
为什么无线不能用是北桥呀 不是南桥控制的吗

网友:
pr198应该是起分压作用吧。你测是0欧,可能是pr198坏了。你换了就有电压了。那证明是pr198坏了。 我刚才看图纸了 无线确实是有北桥控制的

网友:
TX1000  是amd平台的   pcie总线挂北桥,肯定干北桥拉

在加上是nv芯片组的

网友(2011-11-24):
第一次听说CELL引起不充电的,关于大哥的充电电感测量,就是大哥测电感时有没有插电池呀,要是没有插电池为什么会有电压呀,我看有一些好的板子也是的,即使没有上电池,充电电感也有电压,不知道为什么还希望大哥帮帮小弟

网友:
这个我也有点奇怪,不好意思,帮不上忙了。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只能等老大们帮帮忙来解答了,呵呵,谢谢楼主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