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J I/O没电压

楼主(2011-04-25):
IO的3V没有 偶尔插上电源等几分钟电压又会出来 可以亮机 是什么问题呢?
华硕

网友:
在IO没有3V电压的时候看图纸逆向去测看电压到哪了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小计:以后遇到A8J/F 开机后电流只到0.022的话 用镊子碰一下南桥晶振 如果能跑电流亮机 就直接拆掉晶振下面的电容C260 包治包好!!!

网友:
呵呵 只听说东芝容易坏电容的 应该是特例吧

网友:
砍个南桥再说啊!。。

网友:
可以亮机那就没问题啦,我今天吹个显卡旁边掉了个8脚的芯片也可以亮机我都不管它

网友:
追IO的3V是哪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