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l9tm4液晶显示器(长城代工),感应按键板失灵!!!急等!!!!!!!!!!!!!

楼主(2011-04-25):
收的一台清华同方旧显示器,带玻璃面板,以前换过高压板,买回来时的故障是感应板失灵,回来打开发现显示器是长城代工生产的,并且感应按键板也被修过,已经彻底损坏,元件不全,通过关系购得一块原厂感应按键板,安上后,感应板有时还是失灵,并且装上玻璃面板开关机、显示菜单建,一点反应都没有了!请教大家到底怎么回事儿?(感应板连接主板的信号线已检查无损坏)
欢迎加本人QQ1302476540讨论啊!

上图

网友:
那玻璃下面擦干净点,,

网友(点评):
不是那里的问题!好像感应板不灵敏!谢谢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我再查查!谢谢!

网友:
这款机子有个通病  就是坏高压条

网友(点评):
真是!去电脑城买件,看见一个一模一样的正修着呢!

网友:
如果已换过触摸板,可能是驱动板或程序有问题

网友(点评):
这机子修着真让人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