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掉电的山寨笔记本维修案例,无图,仅供参考

楼主(2011-04-25):
杂牌山寨本,据客户说用了不到半年
故障现象:不定时掉电,有时候开机掉电,有时候进系统掉电
分析过程:同行送来的笔记本了,没搞头,里面被拆的七零八落的,看看南北桥,都被动过了,看到就头疼……
                  先扔一边了,这种钱不好赚,先把自己的客户搞定了。
                 ……………………………………………………………………………………

                  闲下来了,单板拆下来测试,还是掉电,可以排除接触性故障导致的了。
                  1,用手试试掉电时候的南北桥温度,有点高,但是还算正常了。
                  2,测量掉电后的电流,还有0.03,正常,排除温控因素
                  3,EC,手头上没有啊,但是按照思路,这种可能性不大。而且也不想换
                  4,剩下的就是供电不正常,或者电压不稳了

   开机不掉,是运行一段时间或者进系统的时候才掉电,先从CPU供电入手了。把板子翻来翻去的,成色还挺新,没有说有老化的现象啊。百无聊赖,先换吧,先从CPU供电的大电容开始换,换掉了6个电容,
                 再开机,嘿,不掉电了
                 进系统,又掉电了??
                  呵呵,没有了,逗你玩的啦。这不是好好的吗。再来个3D测试,还是不掉。交货了

              事后,把那几个电容在一个一个装回去,当装到第四个的时候,掉电了。看来就是这玩意儿导致的啊
              山寨本的用料还真的水……

网友(点评):
你换了6颗新的上去,好了,干嘛还要把换下来的再装上去呀,是不是检测是哪颗电容坏了呀!

网友:
掉电那颗 和好的 外观上有区别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任何区别,测量也还是好的

网友:
是漏电,不是全坏

网友:
这种贴片的电容,是不是漏电,不知大家有没有好的测试方案,直接换太麻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目前没有很好的办法来测试漏电的电容,如果有,只能打电容充电的波形与正常的相对比了

网友:
   目前还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有换吧

网友:
学习了,原为是漏电造成的

网友:
有一种电容测试仪,是外国进口的,能测试,

网友:
13。3仿苹果 创智成做得一批山寨主板,就是电解电容用错型号,,有时好有时开机掉掉电,,最后他们发现问题了,都没有管,照样出,,这就是他们的质量

网友:
就是为了检验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故障,才把他一个一个的换上去试机啊

网友:
楼主没有怀疑动过的南桥,而是去查CPU供电这边,凭的是什么呢?是维修顺序,还是直觉?

网友:
我记得有高人用指针表可以测个大概可惜我不会要不发上来大家学习下

网友:
厉害,我也郁闷,怎么怀疑到CPU的电容上去了?是经验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