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G2461液晶显示器灯管烧

楼主(2011-04-25):
AOC液晶屏的灯管烧了,好买吗?

网友:
长度一样就可以,,

网友:
好买 维修的地方一般都有

网友:
烧了几根啊,如果是一根的话,直接短接就可以了,没必要换,换灯管有风险的哦。

网友:
灯管不贵,可以在淘宝或者论坛购买,更换时要在无尘环境下,准备液晶屏专用去静电清洁剂,拆屏幕时一定小心再小心,把屏幕放在柔软无尘的软布上,记住拆装步骤。灯管很脆,易折断,最好购买时多备几根!

网友:
回复 网友A:

My God,我不是做维修的,也不懂,直接就在公司里面拆了,唯一注意的就是不要把它弄碎。学习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四根全烧了,直接是黑屏的症状的。没办法短路了吧!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在淘宝上问了,最少要买20根,我开批发部呢,那么多。有机会去维修店瞧瞧去,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分型号什么的对吧,谢谢!

网友:
换个灯管有啥风险,跟解个手一样,关键把焊点焊的饱满点就行,因为工作在高压下,焊接不好很容易脱焊的

网友:
    你的是多少寸啊,小心电啊,自己换是有风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