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15G2594-2一体电源板高压坏

楼主(2011-04-25):
       手上有一块儿AOC  715G2594-2一体电源板,开机时候灯亮2秒钟就灭了,电源,驱动板都正常,用通用高压板也正常,确定是高压部分坏,但一体板高压部分都是小元件,不会检测!不知道有没有师傅修过这块儿板子呀?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显示器?你找一组好的灯管,分别插到高压板两组接口上,如果还是两秒就灭,就确定是高压部分坏了,然后再决定怎么修

网友:
       显示器型号是方正FG981-WA,灯管已全部换成新的了,用通用高压板可以正常使用!但因为已经换了一块儿驱动板了,再换一块儿高压板,就没什么技术含量了!所以想看能不能把高压这块儿给修好!但这块一体板上的元件太小,测不出来哪个地方有问题,所以才在这里寻求帮助!另外一体板上都已补过焊!电容也换过新的!但故障依旧!

网友:
没修过,2秒灯就灭了多数是虚焊

网友:
将电源板点位ZD802/ZD803的稳压管改为 1N4148;C801/C802改为独石电容;C801/C802到IC801的PDR1/PDR2引脚之间分别接一个10欧姆的小电阻试下~

网友:
       楼上的你好,你上面说的板子可能和我的板子不一样!我的是方正显示器,用的是冠捷代工的,你上面说的ZD802和ZD803的稳压管我的板子上没有,还有C801和C802在我的板子上是贴片小电容,能用独石电容代替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 高压板芯片型号说下 看看能不能去保护 只要变压器不叫一般就是反馈的问题

网友:
楼上的你好!高压芯片是TL494I,去保护会不会烧其它的东西呀?

网友:
唉,不折腾了,真接换通用高压板算了!把旧板上的东西全拆掉!看来想省钱真难呀!修一个显示器,换了一个驱动板,一个高压板,四根灯管,一个大电容!亏大了!

网友:
修好一个显示器真不容易。

网友:
你接显示器的时候可以先看下显示器的故障现象,然后大概和顾客说下是那一块的问题,直接告诉顾客开机费100起,修就放着,不修就拿走。这样的话,100元基本上能保证你换板的本了。

网友:
      嗯,亏钱倒是没有,只是觉的自己技术太差了,全是换的东西!没一点儿技术含量!所以说有点儿遗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