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越来越热了,BGA焊台越来越不得劲了

楼主(2011-04-25):
昨天加焊一笔记本8400的显卡后,不通电了。测GPU短路了,今天加焊一台式显卡GPU的,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了。都是用的无铅程序。最高底部温度265,上部温度245,现在气温太高了,这个温度也得调一下了,下午搞一个无铅BGA,用有铅的最高底部温度250,上部温度230,做的很好。我们这边气温已过30度了,大伙现在BGA温度都是怎么设的,不妨讨论一下

网友:
我也有同感

网友:
什么地方得气温都到30度了

网友:
今天我们这里32度,焦作,烙铁温度350度正好,bga没发现不正常呀。

网友:
一般夏天降一个5度。

网友:
我最近用的也不是很顺心  本来能烤好的 都烤短路了

网友:
呵呵,说的是,这几天店里因为气温升高,挂了好几个6150和630A2了,今天下午我也弄挂一个,看来明天去吧温度曲线最后一段温度调低几度看看,

网友:
同感 土炮搞死两块N61 郁闷了

网友:
今天搞了个dv2000的显卡       唉    和楼主一样的曲线      结果   芯片起鼓了    G了

网友:
我今天搞个DV2000 的北桥,也短路了。。。。好在没烧。。。现拆下来还没有重新上回去呢。我无铅底部255  顶部245.。。。。想不明白为什么会短路!可能是因为这个芯片的锡珠小的原因!我前面加焊的一个台式机南桥都直接成功。加了块8500GT也没短路。就这笔记本悲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哪的,我们是湖北的,这几天温度才猛起来,天气预报说得三十几度个把星期,现在四月份,到个七八月非得热死了

网友:
现在天气太不正常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