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DELL 640M掉电不开机

楼主(2011-04-25):
  希望看到此贴的高手们如果看到此贴后能给小弟提个建议,如下:
纬创板号:DB2  开机大概5秒钟左右就掉电,电流表从0.009到0.2,测主板没有短路 ,EC的ACAV-IN有输入3.3,ALWON输出3.3.SUSON开机几秒钟以后就掉了,对地阻值5百多,换了一个MEC5004后 开机SUSON 就不掉了,但是电流还是在0.02,实测SUSPWROK已经送到南桥,但是南桥没有发出SIO_SLP_S3#和 SIO_SLP_S5# ,南桥的RTC +3vsus 和晶振都已经工作正常了,南桥重新植球了还是不行,所以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不输出,还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在线等高手回复,自己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网速很慢 ,多点了几下,绝不是灌水

网友:
是不是ICH到EC 的BTN#跟RST#信号不正常啊。。

网友:
南桥的待机条件都正常和pwrbtn#有正常发出南桥还不至高SLP_S3#的话那就可能南桥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BTNLOW#通过一个R173上拉电阻接+3vsus,SUSPWROK送到南桥信号就是RSMRET,3.3v。条件已经过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点,SIO_PWRBTN#是一个低电平,EC发给ICH的信号,

网友:
是的。。。好像它是个瞬间信号。。。有个瞬间拉高的吧。。。呵呵。。

网友A:
谢谢 各位师傅回复,机器故障已经修复,昨天我仔细观察主板,发现BIOS待机下是没有供电的,所以EC是有程序的 ,换了一个没有程序的EC后,机器就不掉电了,其实南桥的工作条件都已经满足了,就是没有发出SIO_SLP_S3#和 SIO_SLP_S5# ,EC没有收到返回信号所以就掉电了,所以EC的SIO_PWRBTN#一直是一个低电平,正常工作时他应该是一个高电平,所以很果断的换了一个ICH,在上电一切正常。

网友(2011-08-01):
信号已经发给南桥 南桥供电时钟复位都满足了!如没有SLP信号就南桥坏了呗!!

网友:
可以先试一下加焊,不一定非得就换

网友:
还是换了好的,重新加焊下用的时间不长
..

网友(2013-07-22):
我的是不开机正在找问题

网友(2016-07-19):
有没CPU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各位师傅回复,机器故障已经修复,昨天我仔细观察主板,发现BIOS待机下是没有供电的,所以EC是有程序 ...

LZ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