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1不开机

楼主(2011-04-25):
这个机器各个电压都有了,上电0.95就不动了,看站内也有这种情况的,应该没有解决,
我把显卡重新做了,还是一样,准备换北桥,在换之前,想看看有没有遇见过,且解决了此问题的朋友指点下,谢了!

网友:
自己顶下,这也是个难弄的,还是先换个北桥看看!

网友:
我想问LZ一下,不上电跟北桥有什么关系啊 ?

网友:
是不是不过CPU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