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LG W1934S,有点东西要注意

楼主(2011-04-25):
这台LG W1934S是我二年前出的货,当时是一年保。己经修过两次了,头一次是开机闪下黑屏。当时还没有报远程液晶维修,只好发走,换的灯管。第二次是用了三个月后又出现同样故障。还是发走。这次又是开机闪下图像黑屏,电源灯正常。不过我己经学完课程,自己修,拆机后先试灯管。用通用高压条点了下灯管,灯管亮。觉得应该是高压板的故障。一看PWM芯片是9938.
班长说过。9938的板要是保护就去3脚保护就成了。嘿嘿。马上动手,把那个3脚上的电容给去掉两头短路上。OK了。开始烤机。

半个小时后。。。杯具来了。显示器左边发黑。右边正常。一下晕了。不知道是哪的问题。问班长。班长说是高压升压有问题。看哪路发黑。就测哪路。但是四路全黑,没心思去测高压板。就想先试灯管吧。用通用板点上灯管。半个小时后发现,黑了。原来是灯管的问题。拆屏看灯管,发现第一次换灯管时,上家不是正常拆的,是从一边打洞,换的灯管。没有热缩管,只用胶粘了起来。胶粘的地方己经碳化,有一根灯管线还是断了,打火。没法了。换灯管吧。四根灯管头上全黑了。因为技术原因,线焊的不是很好。并具装的过程中弄坏了两根灯管,拿灯管时又不小心弄断22灯管一根。换的过程省略N字。最后慢慢装回去。烤机近一小时没有出现问题。天色己晚,回家吃饭。(没养成拍照的习惯,所以没图片了)
新手朋友要注意:遇到开机闪下黑屏的故障时,不要盲目相信灯管点亮就是好的。多试一会。

网友(点评):
引用可调电源监控灯管电流,十分钟左右电流稳定,就可断定灯管正常

网友:
这个不好说,一般是把支架拆下来后,从下部用电话卡之类的硬卡片一划就会打开了。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样。

网友:
很不错的,好事多磨,希望能把图补上。让大家一起多交流。

网友:
同学不错哦,,接口处一定焊好,,不能有毛刺,,,不然又得返修,,总体不错,,,,

网友:
未知问题随便去保护有一定几率冒烟。

网友(点评):
如果几大原件属于正常去保护一般是不会冒烟的

网友:
有个想法, 你换好灯管以后,再把保护接上,看看还保护吗?楼上的说得有道理,未知原因你去保护,总归有隐忧啊。

网友:
灯管坏了最好还是换灯管,去保护是不得以而为之

网友:
第一个给你修的也很菜啊  其实这个LGW1934S显示器第一次就根本不用换灯管  我以前也是换但是后来发现   灯管根本没问题  就是有一个灯管 有一端开焊了  焊上就可以了   还不会返修

网友(点评):
只有群创的屏,灯管线低太端易开焊

网友:
呵呵 要是去保护能用的话 设计者也不设计了 生产厂也不装配了 省了多好 你说是不是啊

网友:
这位同学,LG W1934S这款机器的通病是灯管虚焊,连灯管都不用换,直接焊接一下就好了,这款机器用过两年左右就会出现这个毛病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焊好。但那东西不好上锡。烙铁一离开就把锡带走了。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怕啊,可刚开始测灯管没问题才去的保护 。后来才知道灯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啊。上家修的他是挖的洞,用胶补上的。看里面是和金属打火又烧了。这次我用热缩管给套上了。应该没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型号的我知道是通病,第一次不是修了么。我这次就没往那方面想。毕竟修的时间不长。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刚刚把去掉的贴片电容给焊回去。可以用。

网友:
我修过一批LG W1934S, 是群康代工的, 这是群创的屏, 灯管没用热缩套管, 容易出现灯管接线处烧黑, 其次高压板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F:

灯管的一端加点助焊剂,相信会好焊多了,,我以前也试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加点“印度神油”呀!

网友:
回复 网友G:

屏的拆解步骤

网友:
llyx
的帖子
屏的拆解步骤

网友:
说实话,这机器除了灯管坏和程序坏,其它的坏的很少。电源板坏的也少。你说的热缩管的话,一定要弄,而且换灯管一下要正常着来。所以价格肯定不能低,因为风险太大了。所以不要低质,也不要低价。

网友:
没事,练习好焊功,自然好焊接!

网友:
在论谈里看过很多人都是采用去保护的方法修液晶的,这是个不好的习惯,也是对客户不负责任的态度.更有可能在维修中增加配件的损耗数量,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新手们不要模仿.要找出保护的原因再换配件.
z4654688
几大原件没有损坏是可以去保护的 如果细查可能还会把故障扩大化你说呢

网友:
lmzs
的帖子
事是那么回事。可故障查不出来,只能去保护了,头一个的9938就是班长让我去保护的。当时也没说查,一开口就让我去了保护,说是通病。

网友:
换灯管是技术活。

网友:
去保护只是为了判断故障部位,修好后要恢复。

网友:
辛苦了,还上传了图片这款LG还好拆

网友:
用挫刀挫一挫

网友:
换灯管有风险,也麻烦。换一对灯管大家是如何收费。请教一下你们换灯管的报价(灯管是光换有问题的,还是一起都换)。

网友:
sdlk212216
的帖子
最好是都换。因为新旧不一。会出现灯管电流不一的情况。这样坏的会快,到时你还得返工。

网友(2011-05-26):
讲得好,学维修要多动脑,胆大心细

网友:
呵呵,灯管除非断了,要不我都是把线接上去试到没问题就行了.多用BGA焊膏把焊点处理好,做好绝缘.我一直都这么弄,也没什么返修.

网友:
这个机子. 用淘宝几毛一根的灯管. 大多会保护.
你们都是去保护的?

网友:
如果客户只要你30,40元把它修好,你倒是可以去保护!你收人家100多块,就去个保护那有点太过意不去了,LG这款显示器想彻底修好,必须换灯管

网友:
cnzhf
的帖子
像你说的那种花少钱想办事的客户最好不要做。因为这种人很难伺候,要修就修好,不要为了那30 40块的钱去接活,以后麻烦大了。毕竟你只去保护没解决了问题。只是把问题隐藏起来了。如果再出毛病,问题会扩大化,得不偿失。

网友:
群创的屏都是灯管虚焊,

网友:
我修过这个了,原来是灯管两端烧黑,加焊了,24小时没出现故障。

网友:
打洞换灯管的方法不提倡,台式液晶换灯管其实很好换的。胆大心细,熟能生巧。

网友:
我第一次换灯管的时候,也搞坏了N根灯管。熟能生巧,LZ加油。

网友:
告诉你这机器就是灯管接地端发热量大烧坏了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