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换显卡失败

楼主(2011-04-25):
今天接了台T61是显卡的问题,而且显卡全是灌胶,两台已经死到我手里了,废话不说了,看看这两台是怎么让我搞死到,
故障:T61显卡花屏,外接显示也花屏,这个就不用说是什么问题了,地球人都知道,二话不说开始拆机,(这鸡比较拆,以前拆个好多台了,十分钟搞定)拆机看到显卡和NB那个胶心里就知道了,这玩意多半让我玩死, 上BGA,温度设置如下

这个没办法只有用列子取,取的时候我还把温度延长了很久,估计是取的时候力度用的大了点,取下来就这样了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这样不报废都是不行了,唉,看样子这玩意真是不好玩的,(以前搞没胶的鸡,都很好搞定,)

在这里总结下,找找了失败的原因,第一温度设置太低了,第二取得时候太慢了,,
我在论坛看有人说可以先把胶刮掉在做,我个人觉得不太可能,里面是灌进去的,你怎么挂的掉啊,

欢迎高手们跟贴,说说自己的方法,也好让我们这些菜鸟进步进步

网友:
是有图为证?还是下回分解?

网友:
图呢?急切等待中……

网友:
不知道楼主什么意思,也不说明白一点

网友:
没有看到图啊,LZ你不会忽悠咱啊

网友:
怎么没下文了?   没心情写了???t61现在很好搞的  我用的2温区的 搞好最少10个了  成功率90以上     温度尽量高点    等爆浆了 等几秒在用力取

网友:
那机器我也报废过,不过学到经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图分解,刚才点的太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才点快了,图上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刚才点快乐,帖子跟上来了

网友:
这个焊盘不算严重,还是有希望的,楼主细心点,多补补点!没准捡到了!

网友:
不用说要是我也肯定搞不定。

网友:
显卡是完了,但是这机器还是可以修好的啊。

网友:
我们老板从来都没有跟别人搞好过   全跟别人搞报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什么心情去布点

网友:
楼主温度设置太低了,然后硬取,当然会掉点啊

网友:
显卡是完了,!!

网友:
主板应该还是可以搞好的,我有一次比这个还严重,花一天的时间补点成功了。LZ耐心点,还有希望

网友:
上部温度太低了,我用.......5860都是275,下部270,基本上都成功

网友:
换这个显卡难度太大了 在我手里已经废了两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