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键盘开关不好用

楼主(2011-04-25):
T30键盘开关不好用 开机后一切都正常 关机的时候也正常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是用A30键盘改的键盘

网友:
T30开关不好用是通病,现在这种键盘基本上找不到了,可以改个上去

网友:
用银柒修复或者用个小点的轻触开关装在里面然后飞线到键盘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