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D2400显卡VGA口亮度暗,DVI口亮度正常

楼主(2011-04-25):
华硕HD2400显卡VGA口亮度暗,DVI口亮度正常,从哪里下手啊

网友:
你确认是亮度?

网友:
显卡亮度 是不是你显示器故障

网友:
测VGA口 电感和电容

网友:
有些显卡VGA 不正常DVI正常是芯片的问题

网友:
第一眼看到卡子的VGA是通过排线接上去的,看下排线是不是松了,或者排线脚虚焊,还不行,VGA排线后面有没有排阻和滤波电容的,

另外很多显卡的输出信号都是数字的,然后经过芯片转换成模拟信号输出,最初的的时候这个芯片是独立的,后来集成到GPU内部了,打下阻值看是否有异常,

最后用风枪吹一下GPU背面,看看是否有改观,来判断是否GPU部分虚焊,

网友:
买个转接口不就可以了吗。。干嘛费那么大劲啊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