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中的颜色识

楼主(2011-04-25):
维修电脑ATX电源中的颜色识别
电脑 ATx电源的输出线路颜色较多,按行业标准的规定,相同颜色电源输出线输出电压要一致,且都是直流电(Dc)。ATX电源输出线共 9种颜色,分别如下:
1.黄线:+12 V。为冷却风扇及驱动器马达供电,还能通过主板的总线插槽来驱动其他板卡。P4 CPU的能源需求较大,为此电源专门增加了一个 4 PIN的插头提供 +12 V电压给主板,再经主板变换后提供给 CP和其他电路。P4结构的电源也称为ATX 12 V,而 A肋的 Athlon 64系统的设计与此相似。
2.蓝线:一l2 V.为一些串口电路供电(它们的放大电路需要用到 +12 V和-12 v),电流输出一般小于 l A不过现在的主板几乎不再使用这种输 出,而是通过对+12 V的转换来获得需要的电流。
3.红线:+5 V,为磁盘及光驱的马达以外的电路供电,比如光驱的控制电路。其实在早期的电源设计中CPU、内存及板卡的供电都是由 5 V供给的。不过当CPU发展到了 PII后,因设备的供电需求越来越大,导致 +5 V的电流输出过大,所以新的电源标准就将部分功能转移到其他输出上。像目前的 P4及 Athlon 6主板对于 +5 V的要求均是越来越小,这也是一种趋势。
4.白线:一5 V,为软驱控制器及 ISA总线板卡电路供电,但现在已经不再使用这种 一5 V电压了。像 SFXFLEX ATX就不再提供 一5 V输出,而且在 Intel发布的最新 ATX l2 V  1.3版本 中就 已经明确取消了 一V的输出。不过值得说明的是:大多数电源为了保持向上的兼容性,一般还是保存了这条输出线。
5.橙线:十3.3 V,也是从 PII时代开始,由于 Inte为了降低能耗而把 CPU、内存等的电压降到了 3.3 以下,于是后来的电源就直接提供 +3.3 V电压。经主板变换后,用 以驱动 CPU、内存及显卡等的电路,这种+3.3 V非常有利于内存、显卡等设备的稳定与超频。
6.紫线:+5 V,系统关闭后仍保留有一个 +5 V的等待电压,用于电源及系统的唤醒服务。
7.黑线:地线。
8.绿色和灰线:一般是位于主板 2O针插头上,是主板启动的信号线。
红黄橙这三种颜色的线是ATX电源的主要电能输出,其数 目明显多于其他颜色的线,而且输出电流也相对来说比较大。如果要衡量一个 ATX电源的功率输出能力,最主要就是要看这三种颜色线的最大输出能力而且 +12 V输出的黄线则是最重要的。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