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d9883高压板

楼主(2011-04-25):
夏普高压板 用的BD9883 故障: 开机亮几秒后 高压自动关了  黑屏    请教怎么修  首先 电源 开关 调亮 三组电压正常   有7灯管   灯管坏会保护吗 怎么不知道怎么下手 忘大家指点

网友:
黑屏的时候工作条件也正常吗?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是灯管坏的比较多,用外接灯管试下你的高压条。

网友:
回复 网友A:

黑屏的时候 3组电压不变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还不简单,用一根好的灯管去测试,一根一根测试过来,除非你倒霉一下坏了2条灯管.

网友:
对了1灯管坏后 是不是非得换管子呀   不然高压板会保护呢  不然可不可以把高压板保护电路去掉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夏普高压板 用的BD9883 故障: 开机亮几秒后 高压自动关了  黑屏    请教怎么修  首先 电源 开关 调亮 三组 ...

高压板 一般情况 都有 过流 短路 开路 保护  所以灯管坏掉一只 就会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