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显示器修复 机器型号HYUNDAI Z191

楼主(2011-04-25):
2011422日夜里,本年度第一场雷雨来的十分突然,真可谓是迅雷!估计很多人还正在上网,当然了,上网的人当中肯定有中头彩的了,估计还没来得及拔下电源吧……好了,进入正题,本次收到的是一款现代的19寸机器,型号为Z191 其外形见下图:

故障就是雷击所致,症状当然就是通电无反应了,马上拆机,首先锁定故障点为电源板,如下图,已看到有发黑烧焦的地方了,在电源PWM芯片处。

本人维修步骤如下
一.万用表打到蜂鸣档,测量250V保险为断路。拆下整流桥测量,万表用有蜂鸣,阻值为0,其内部已短路。目测400V大电解电容完好(未鼓包)。拆下MOS管(型号:8N60)测量,各脚阻值均为0,已短路。
二.再看板子的背面,如图所示,目测可知,红框圈出的五个电阻已挂,猜测雷电到达时应该有爆炸发生,把板子都炸黑了,不过阻上的标识尚可看清2R20,阻值是2.2欧了。取下这五个电阻,测得阻值无穷大!

目前为止初步判断损坏的元件只有这些,其它的元件尚不明确是否损坏,现在先把这些元件换上再说,其实,我感觉修这种毛病稍稍有点危险,弄不好会发生爆炸的,可能说的有些夸张了,不过本人比较胆小,呵呵。

    说一下我换件的过程:250V保险没什么说的,换上就行。整流桥也有备货,换上即可,也可以从废板上拆,不过拆下后最好测一下好坏。8N60MOS管我没有,用K3569代换了,一样能用。

      接下来该换52.2欧的电阻了,先看一下它在此板上的角色再说。俺是新手,对电路的了解知之甚少,幸好电源部分的电路不是很复杂,勉强能看懂,呵呵。

      这五个电阻是并联使用的,一端接地,另一端和PWM芯片的第六脚以及MOS管的S极相连,要说它们的作用,还要追朔到PWM芯片的针脚定义,这块板的PWM型号为OB2269CP,它的第六脚是SENSE(过流检测),想必大家现在应该知道这五个电阻的作用了,就是当电流由MOS管的D极流向S极,然后再由S极流向地的之前,必需经过这5个电阻,此时在这5个电阻上就形成一个压降信号,这个信号传到PWM的第6脚,用来作电流检测的一个参考。

      现在的问题是我手上没有这样的电阻,所以只好用其它的代换了,52.2欧的电阻并联,总阻值应该是0.44欧,不知我算的对不对,如果不对还请先辈们指正哦,现在我只好用0.44欧的电阻代换了,正好我手上有0.22欧的电阻,只要串联两个就可以了,可惜是直插式的,凑合用了。

    所有损坏的元件换上之后,又用表在线测了一个板子上其它元件,没有短路的,通电测试,仍然没有12V5V输出,不过有300V了,怀疑是PWMOB2269CP)损坏,找了一个新的换上,再试机,有稳定的12V5V输出了,至此电源板的故障已排除。装好整机后试机显示正常。

修复后的样子:
换下的元件:

网友:
这也被你修了,之前,被雷击坏都不修。

网友:
一般看到这样不修。换板子了。改一个板上去成本也不高。

网友:
确定坏了不少的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山东日照人,呵呵

网友:
楼主技不错,我想还有一点要说,就是在电源通电前,串一个100W的灯泡,保护了元件。

网友:
那两个电阻很性感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修的不错,稳压和光耦没有坏说明雷打的不很

网友:
文采不错 技术一流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一到打雷天 我就笑呵呵  来一个秒杀一个

网友:
求打雷...求烧坏...求回潮.....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位仁兄,我也有同感,呵呵

网友:
楼主有耐心,打雷的我们一般都不想看,烧的黑黑的!

网友:
雷击的机子,细心些还是可修的

网友:
雷击的机器大多可修 当然最好是从电源串进来的(这样一般不坏别处),还不要太糊哦!

网友(2016-04-05):
这被雷霹的 都块要报废了

网友:
这5个过流检测电阻的作用说的挺详细的,适合我们新手学习。

网友:
楼主 牛B  威武啊   小心被大电容电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