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网卡 一个外网 一个内网

楼主(2011-04-25):
一些单位将内网和外网分开了。发扬DIY精神偷偷装一块网卡,让聊天与工作同在。让你的主机内外兼顾。方法如下:
1.设置其中接外网的网卡的IP地址、网关按要求进行设置

--注:这是对应外网的网卡,按照你们外网的ip分配情况,在TCP/IP属性中配置好 ip、掩码、DNS等

2.将连接单位内部网的网卡IP配好后,设网关设置为空(即不设网关),启用后,此时内网无法通过网关路由

注意:只设IP地址和子网掩码

建议:调出命令窗口。在提示符下输入 ipconfig /all 查看本机的IP分布的具体情况。

再用ping 命令测试外网和内网IP分别试试.。看能不能通。比如Ping 单位的的路由192.168.0.1

命令提示符后输入命令 Route print 查看现在路由表的具体情况,可以查看到我们Ping 不同的网段IP是通过哪个路由去Ping通的,特别注意默认网关是什么,英文:Default GateWay,也就所有网段数据都从这走。我们一定要根保证默认网关是外网网关用 route print 查看路由表后发现默认的网关并非是想要的网关,这时我们就可以用命令 route change [-p] 0.0.0.0 mask 0.0.0.0 *.*.*.* (*.*.*.*表示为欲设置的网关地址)来更攺默认的网关。内网IP的连接会出现从外网网关走的错误,不要紧,看下面:

3.进入CMD,运行:route -p add 192.0.0.0 mask 255.0.0.0 192.168.0.1 metric 1

--注:意思是将连接到内网的192*的IP包的路由网关设为内网网关192.168.0.1 ,-P 参数代表永久写入路由表,建议先不加此参数,实践通过后在写上去

--192.0.0.0与192.168.0.1为你单位内网网段及网关,根据你单位情况自行设定。

4. OK!同时启用两个网卡,两个网关可以同时起作用了,两个子网也可以同时访问了,关机重启后也不用重设!

网友:
不错的办法!我用宽带拨号上大网,另一网卡上局域网!!!

网友:
能不能在加两张网卡?

网友:
一般就没有必要再加了,除非还有什么工厂机器要连上去。

网友:
刚想了想,这样真是大大的发挥内网的作用啊,不错,顶!

网友:
这样用的好处在哪   迷惑中  望解答

网友:
呵呵,好 东西呀

网友:
这样用的好处在哪

网友:
虽然实际用不到· 但是了解了 也是好的·

网友:
公司局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