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看一下这两个图

楼主(2011-04-25):
这个图是在基地下载的,仁兄写的很清楚,但是这两个图我有点不太清楚,一个高电平通一下高电平不通。

       6803B和7104B这两个管子的控制脚都是TS#高电平信号,为什么6803B截止,而7104B导通。?

网友:
:菜鸟写时序之AUSU z99M A8T:下载的这个图

网友:
上图中所有MOS管的控制脚为高电平时,相应的MOS管才会导通。

网友:
取决于ACOK的变化

网友:
楼主要注意自己看图啊,其实6803B和7104B这两个管子的控制脚都是高电平信号导通了,两图的情况是一样的:
6803B导通拉低6803A的控制脚---导致6803A截止了---PKPRES#是高电平(PKPRES有上拉高电位,图中看不到但应该有)
PQ7104B导通拉低PQ7104A的控制脚---导致PQ7104A截止了-BAT IN OC是高电平(通过3VA经过PR7107上拉,有3V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