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T开机不显掉电!

楼主(2011-04-25):
客户送来的华硕A8T,AMD平台.去电池插可调电源电流(0.01-0.00),开机电流跑0.65-0.8-0.9-1.1后掉回0.01A,拆机先拿掉插槽式的显卡,插电源开机电流跑到0.95A后掉回0.01,拿掉显卡后刚好可以看到北桥是NV6100,按压北桥开机,同样跑到0.9A再次掉回0.01A.拔掉内存后开机也跑到0.9A.掉回,今天快下班了,就没有烤北桥了,明天再烤北桥试下,看怎么样,别人说AMD平台的CPU爱坏,不容易找到此CPU试机,所以没法,只能先烤桥了。

网友:
有这说法,不过场管也有可能

网友:
把那个槽子洗哈   那槽子脏了也会掉电

网友:
焊一下CPU底座是一下

网友:
6100的桥爱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NB空悍或坏了,看看加行不行

网友:
北桥坏的比U还多

网友:
桥的问题大些 做桥吧

网友:
做个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