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1916W白屏了,求修

楼主(2011-04-25):
VA1916W,挂了,白屏闪动。屏型号奇美A190A2-A02,这种屏逻辑板上没有主控IC的,应是驱动板RTD2533直接输出驱动控制软模块信号的,逻辑板上只有二块IC应是DC-DC变换的电路吧?测量有3.3V、13.5V到屏逻辑板。如何维修?手上现没有驱动板可换试。

网友:
我也有个一样的机器,故障和你的也一样.换了驱动板也一样,最后放弃了.

网友:
看着好像是屏挂 了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屏坏了。

网友:
这种屏没有主控,只有DC变换电路?难道这个电路坏?软模组应该没有坏。要坏应坏在那里?

网友:
屏挂 了
先检测,如果屏的事情,就玩大,放弃吧

网友:
要是有彩色条的话可能是屏供电的问题..仔细查一下..

网友:
这个肯定是屏问题,直接可以放弃了啊

网友:
屏挂的可能性大。。。。

网友:
可以肯定屏挂啦 我的那个优派就是一步一步被我送上这状态的

网友:
建议重写MCU程序看看。。。另外再加焊主芯片,如果还不行的话,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这板太老啦  唉

网友:
这可不是简单的白屏啊,像是屏坏了

网友:
搞不明白,这种屏上面没有什么特别的零件,应只有DC-DC电路,没有主控,软模块应没有坏的。没有人能修好的?很难修?这屏还乱闪动的,搞得有一路好象13V电压也乱跳。

网友:
屏的dc-dc变换部分输出的电压不对吧,你可以检查一下这部分

网友:
屏坏了哦 ,   没的修了。

网友:
看看屏的灯管被换过没?很有可能屏是换灯管换坏的

网友:
现发现8761E -TG725心片严重发烫,不敢放上手指。供往软模块的各种变换电压随着屏图象闪动而乱跳。但驱动板来的3.3V、13.5V、5.0V电压稳定正常。13.5V也供给8761E心片。不知是心片原因导致屏闪、电压跳动,还是屏闪导致电压不稳、心片发烫。求教。

网友:
看了楼上的所说   可以肯定的告诉楼主 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