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1-04-25):
硬盘和数据线都是好的,但是开机的时候提示“DISK BOOT FAILURE , INSERT SYSTEM DISK AND PRESS ENTER”  怀疑是主板的SATA接口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搞,主板不带IDE接口,所以只能用这个接口 !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再好的硬盘如果没有装上系统或者没有可以引导的数据都只能做从盘用.
你这个如果是新硬盘有可能是还没分区,更别说有系统了.如果是旧硬盘,硬盘盘体是好的话,很明显,这是提示你的硬盘引导失败,让你插入可以引导的系统呢!知道怎么做了吧?

网友:
什么机器???有可能是南桥哦..

网友:
一般是南桥的问题,先处理一下接口。不行就换南桥吧。

网友:
我以前 遇到过 ,不过都 是不 能引导!

网友:
试试写MBR~~~

网友:
G个系统进去再试试

网友:
是装好了系统的硬盘!~换其他主板又是OK的

网友:
你的硬盘通电没有??`用手摸一下看开机启动时`硬盘转动得如何`

网友:
量下接口数据线看正常不

网友:
换个IDE口 或者南桥

网友:
是不是BIOS的设置问题呢,如果实在解决不了,还有一种PCI卡转串口的卖,装上不就行了。

网友:
我之前遇到一块板子跟这差不多,IDE口什么都正常,SATA口GHOST系统时都正常,进PE看分区什么也都正常,就是GHOST完事之后重启就起不来了,提示英文大致意思就是什么引导错误

网友:
设置下BIOS,或放电

网友:
不会是南桥的 问题吧

网友:
换别的机器上测下硬盘,首先要确定你的硬盘确实没问题才行

网友:
把数据线换新的,那种原装带卡扣的,卡好,不松动就没事了!

网友:
看样子不是那么简单,如果简单的话,楼主已经整好了,应该是南桥或接口吧

网友:
建议楼主,全盘格式化了
在从新g个系统
从你说的电脑提示信息上看是 引导问题
    在说了,你进bios里面看一下
看看发现了硬盘么有!!!么有发现就说明你的主板不识别硬盘
再考虑是不是硬盘线,接口问题`

网友:
南桥检查下吧

网友:
放下电,进BIOS看下,如果有硬盘。就来个低格。这样就OK了。

网友:
硬盘不会有事的,应该是接口或南桥机率大点,

网友:
BIOS里面能不能看到硬盘,看下BIOS设置有没有搞错,主板放电.
换个盘试试,看看问题出在哪里,换了盘和线都不行的话,就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基本上南桥牺牲了

网友:
硬盘如果在其他机器上可以用的话 那估计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建议先软件问题,后硬件(看认不认硬盘哟)

网友:
进BIOS里重新忍一下硬盘,不行再想其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