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开机不显

楼主(2011-04-25):
客户刚拿来时开机不显 电流到0.6 清理了一下内存 显了 客户拿回去没有三天 又拿回来  又不显了没有多想 加焊了一下北桥 以为可以显了  晕  没有  因为CPU 是焊接在板上 又加焊一下CPU  还是一样 电流就是到0.6左右 感觉像是没有跑完U  重新做北桥 仍然不显 快疯了  又重新做CPU  结果崩溃 还是一样 电流就是到0.6 就不动了  什么1394安全芯片上了不上一个样  在论坛上看了 大都说X31通病是有一组1.2V 电压没有出来  我的这个板我查过几遍 电压 都正常  后来北桥我都换了一个  就是还没有CPU 换 CPU 应该不容易坏吧  实在是没有思路了  请求各位同行 各位前辈 各位高手 给点意见

网友:
是北桥局部供电没有吧

网友:
插个跑码卡看一下有没有跑码,或是跑什么码?

网友:
你这都是瞎折腾,X31修的N多,先就要上诊断卡看下情况,你这样怎么行呢

网友:
一上来就座桥啊
用示波器测下内存的波形啊

网友:
高手啊,上来就搞桥??上测试卡看看啊,最少也要先看下主板上所有电压到了没,你之前只是清理内存就正常应该问题不大,0.6电流内存BIOS安全蕊片都会引起的

网友:
要是电压都正常的话,应该是信号的问题。下载过电路图纸慢慢查吧

网友:
擦上诊断卡是不跑U根本不动   可惜没有示波器  哎  放弃了  谢谢各位  今后还要多学习才行